MCGS TPC调用PLC小数的问题

楼主(2020-07-30):
三菱FX3U PLC
我是通过AD数据采集后转换为电压。
--[DEDIV D215 K400 D220] (其中D215=143.000、D220=3.585)
D220显示的是3.585V电压值,实测正确。
但在MCGS TPC上想显示电压值,就是怎么也搞不定。
求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D数据类型 32位浮点数

网友B:
数据类型选择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类型选择对
感谢,按您的方法搞定了!

网友C(2021-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