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7-30):
最近在做一个制袋机项目,信捷XD5的PLC,用的梯形曲线,信捷PLSR指令多段配置的,但是速度上不去,只有200不到,超过200伺服就报警过载,原来客户用的单片机速度都可以跑到300个每分,同样的伺服。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有没有了解这行业的,指点一下。感谢。如图是我的伺服曲线

网友A:
你看看你的扫描周期多少,其它结构上有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的扫描周期多少,其它结构上有没有区别

扫描周期最短0.1ms,最长8ms,设备一样的,上一台没搞定,客户自己把原来的方案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B:
为什么同一个伺服,你跑到200以上就报警,而它能跑到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同一个伺服,你跑到200以上就报警,而它能跑到300??

力矩不一样,我跑200的时候,力矩差不多100%了,它跑200,力矩才70%左右。

网友B:
我是小白,为什么力矩会有差别呢?不一样的电机?

网友C:
如果负载没变,那就是别人的曲线优化的比较好,加速扭矩没那么大

网友D:
以前有讨论过,一翻出以前的跟帖记录,果然还是楼主。你要不挂个示数字波器在他的单片机脉冲上,看他的加减速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