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开机提示 Fail to check CIN file 求助解决办法

楼主(2020-07-30):
因在下载程序时,发生了无故中断,程序下了一半。后来电脑就死机了。断电后再重新上电屏幕就提示“Fail to check CIN file”,现在连接电脑下载程序提示“开启USB埠失败”,不知道大家在用台达屏幕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怪事。

网友A:
进入触摸屏的系统画面,然后把触摸屏格式化一下。
进入系统画面的方法:按屏幕后方的“SYS"按钮,有可能在电池仓里面。如果没有这个按钮,长按触摸屏的空白处或许也能打开系统画面。

楼主(2020-09-17):
感谢你的意建,后来用螺丝刀把后盖拆开拔掉电池,然后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断电复位,终极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