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三菱变频怎么控制刹车电机!

楼主(2020-07-31):
没有plc,电机是升降器,现在故障报减速过电流,想让变频器停止运行后延时2秒断刹车电源,不知道变频器怎么设置,变频器型号有要求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变频器减速过电流一般是减速时间过短,释放不了减速能量,加刹车电阻就可以解决,你的刹车是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不一定适合用来减速刹车,可能只是电机停止时刹车,保持电机不动,如果用来减速刹车可能会影响刹车寿命
小侯

网友B:
如果是升降機且沒有PLC控制,那麼應該是設計成變頻器運轉時將剎車利用RUN或是FU之類的信號送電使其解除,當停止時斷電鎖住,這是在要讓升降機停止或是斷電時不會下墜。
照你所說停止運行後延遲兩秒再鎖住,那麼這兩秒馬達沒運行、剎車沒鎖住,那你升降機不就開始下墜了
照三菱變頻器異常處理來看,之前沒有這樣的問題,那應該是減速時間過短造成的,不然就是馬達有問題
下载积分:+2(a13650172982) 真诚感谢!

网友C:
延長減速停止的時間

楼主:
谢谢大家!以前用继电器控制控制变频器,和刹车电源,变频器减速时间设定为0.2秒,我现在就是报警次数多了,想更改一下延时刹车,就不回报减速过电流了,2秒太多久,1秒就行

网友D:
三菱变频器,我们用得多,控制升降机,你应该是要提前刹车,用变频器的RUN端加接触器来控制刹车电源。再设置合适的启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