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知道这个控制器是啥吗?网上找不到。

楼主(2020-07-31):
就是这个控制器亮rdy红灯,但没显示屏,不知道如何查看故障,请问有谁知道吗?

网友A:
不就是S120变频器吗

楼主:
整体是这样的,没有显示屏

网友B:
就是个西门子自家的支持通讯功能的电源,根据顶部白色的网线找它的CU控制单元。看什么状态。使能信号线是外部接线控制的。

楼主:
大佬,这个模块是电源吗?我还以为是单独的控制器,那它就是跟中间那个大块头的控制器是一体的吗?

网友C:
逆变单元

网友D:
用starter软件,用网线连接到CU320前面那个网口,把项目上载上来即可,老式的没有网口,用西门子适配器连接即可

网友D:
这是共直流母线控制系统,一个或多个整流模块,下面挂着几个逆变器,逆变器模块连接电机,小系统一般有个控制单元,就是最前面的CU320,整流和逆变所有参数都在控制单元里
下载积分:+2(xxmsylj) 真诚感谢!

网友E:
大佬软件能给个吗
引用 网友D:
用starter软件,用网线连接到CU320前面那个网口,把项目上载上来即可,老式的没有网口,用西门子适配器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