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读取三菱梯形图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7-31):
最近遇到一台三菱PLC Q系列的安装两个CPU,前边的一个可以读出梯形图,后边的一个却读不出,不只是怎么一回事,请指教一下。

网友A:
首先要保证通信口是完好的。1,如果是其他人编写的程序,读不出是因为加密了。2,如果编写的程序,清除一下cpu,设置后参数,重新传输即可。菜单:在线-CPU存储器操作。。。
下载积分:+5(生产技术李钢)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