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GX3字符大小调整

楼主(2020-08-01):
不知道什么原因字体变得很小,调整了字符大小和梯形图行数都没用

网友A:
视图,缩放
谢谢师傅回帖,这个我试过的不行,您看截图

网友B:
视图----颜色及字体---字体设置-----选择 自动或用户设置 即可 一般情况下自动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