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扫码枪与三菱Q 通讯问题求教

楼主(2020-08-01):
请教各位高手
三菱QJ71C24N 与基恩士BL-1300怎么通讯,谁能给个通讯程序或是设置的参数?请各指点,急用,谢谢

楼主:
是否要测试QD71C42N与Q13UDV连接?

网友A:
看串口手册,确定双方的连接协议,基本都是MODBUS TCP,本人做过Q03UDE网口与康耐视扫码器连接
斗志不能低

网友B:
只能说基恩士有说明书,说明书还有三菱的程序例子。
难点不在于通讯,重点是要设置BL-1300。
使用AutoID Network Navigator (CHS)软件连接读码器,选用PLC链接(MC协议) 配置一下要用到PLC数据寄存器和I/O继电器XY
重点看说明书第8章PLC链路。
基恩士还是非常简单明了,都把每个步骤都写了,各家PLC的例子程序也给出了,再不会也没办法了。
最后实在没办法还可以花钱请人写跟调试

网友C:
主要是设置扫描枪的参数。

网友D:
以前做过直接连到触摸屏上很简单,扫码枪和触摸屏设置好通讯参数,触摸屏设好D地址直接存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