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欧姆龙CP1H位判断问题

楼主(2020-08-01):
各位大师同,请教一个问题欧姆龙PLC D0里面原值为8 相对应二进制数是 0000 0000 0000 1000 第三位为1,用什么方法判断第3位是1,并且转十进制3表示第3位有1 谢谢

网友A:
tst d0 #3
bnnyygy

网友B:
这个字里面会不会同时ON 2个位?

网友C(2020-12-09):
判断D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