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子程序调用,编译出错

楼主(2020-08-02):
刚刚学习smart PLC,在做子程序调用测试,发现在写的时候没有提示错误,编译的时候显示程序无效或者程序太复杂无法编译····
大佬们帮我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A:
不能双线圈输出,定时要采用两个

楼主:
不是这个问题,刚刚改了一下,还是一样···

网友B:
手动故障上面不能连线

网友C:
时间继电器要用不同的,两个程序段不能相同。另外加上运行标志,用运行标志和时间继电器的常开触点驱动输出。
主程序调用子程序时,输入点都应与右母线相连

网友C:
这是参照你的程序写的,你可以参考一下。两个都是用V2.5版本写的
下载积分:+5(puck0313) 热心助人!

网友D:
你这个双线圈 还有定时器重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