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2):
这个是什么意思?谢谢大家!
爱家爱china

网友A:
这不就是顺序流程控制吗?
真诚感谢!
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B:
$U000X 是富士触摸屏的内部字软元件
比如 $u001003 = PLC[D0030] C:4(BMOV) (W)
就是把PLC的D30到D33这四个连续的字寄存器中的数据传送到富士触摸屏内部字软元件$u001003到$u001006中去。

IF($U01003 == 1U) LB 10 (W)
RET
LB 10:
PLC[S0045] (ON)
如果富士触摸屏内部软元件$U01003里存的数值与无符号十进制数值1相等,就去执行LB10索引处。LB10:
执行 PLC[S0045] (ON),就是把PLC的继电器S45置位在ON状态。

如果不相等,执行下一句到RET时返回,也就是RET之后的语句都不会执行。
  • 下载积分:+1(lxdddd1)
  • 下载积分:+3(a13650172982) 真诚感谢!

楼主: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000X 是富士触摸屏的内部字软元件
    比如 $u001003 = PLC[D0030] C:4(BMOV) (W)
    就是把PLC的D30到D33这四个连续的字寄存器中的数据传送到富士触摸屏内部字软元件$u001003到$u001006中去。

    IF($U01003 == 1U) LB 10 (W)

    好同志,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