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更换原来旧维纶触摸TK6070更换现在MT6056i

楼主(2020-08-03):
画面怎么变小了,屏是mt6056i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是7寸,56是5寸,还有分辨率也不同,换mt6070i合适些
都是7寸屏,主要是分辨率不一样,要调整窗口大小,所有就小了,安其他屏型号可以下载,主要是不知道怎么设置通讯和用什么通讯线!

网友B:
针脚不一样的话 连线需要重新做
不记得是不是一样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十点心情

网友C:
TK和MT的通讯线引脚不同的
QQ---157072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