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3):
我现在做的这个项目有60台Q03UDE,每一台都有电池,
有个别的出现BAT指示灯闪烁,提示未安装电池或电池没电等等,
但是我断电后过几分钟在开,程序中设置的锁存范围的寄存器还是能保持,
电池和PLC都是崭新的,但还是出现BAT指示灯闪烁
有2次将设备断电一整晚才出现设置的带保持的数据寄存器  被清零了,没有保持住。
请问这种情况要把电池和PLC寄回厂家维修更换吗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CPU模块的电池的插线没插上就直接用了吧。
出厂后买回来的模块都是需要用户自己把电池线插插上的。
三菱没电池还是可以保持一定时间的,因为里面有一个容量较大的电容保持着,PLC一旦断电,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电容存储的电荷会慢慢消耗掉,有可能估计也就几个小时,具体没实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模块的电池的插线没插上就直接用了吧。
出厂后买回来的模块都是需要用户自己把电池线插插上的。
三菱没电池还是可以保持一定时间的,因为里面有一个容量较大的电容保持着,PLC一旦断电,在没有电池的情况下,电容存储的电荷会慢慢消耗掉,有可能估计也就几个小时,具体没实验过

都把电池插上CPU模块的线了,60台设备只有个别几台是这样,
原来保持是PLC内部有电容
谢谢解答
斗志不能低

网友B:
新设备CPU不一定是新的,看下编码是不是用拆机件

网友C:
买的是翻新的或者是库存的,应该买的是Q03UDV,而不是Q03UDE,选型也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