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3):
   现在有一个24v的开关电源,8个24v的指示灯,测试一根8芯线缆通断,现在的线路是灯的正极并在一起接24v,灯的负分别连接测试的8芯线,
8芯线另外一段并在一起接电源负极,测试断线没问题,不过打乱8芯的序号。灯亮灭的序号也会错,客户需要分开测试。

   现在想到的办法是接入8个开关电源分开供电。
   希望有大佬指点下有什么简单的办法

网友A:
需要咋这么复杂么?,把一端全段在一起,测另一端两两全通。证明无断路。
再把一段全解开,测另一端两两全不通证明无短路。不就OK了。
要是需要测试线的数量庞大的话可以考虑做个测试设备。逻辑还是一样的。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B:
    一樓正解

网友C:
    1:可以参考网线测试仪,灯的一端接+,另一端接待测试电缆线,每次接通待测电缆的一条线和-,亮一个正常,亮多个有短路,不良断开,也可以直接用个小PLC,
    2:线材测试有专用测试机,你可以了解下,不光能侧导通,短路,还能测电阻值,还能加电压测绝缘

网友D:
    网线测试仪不好用?

楼主:
    工艺需求测试方式不能改,只改电路
    现在准备多个开关电源,一个灯一个回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可以参考网线测试仪,灯的一端接+,另一端接待测试电缆线,每次接通待测电缆的一条线和-,亮一个正常,亮多个有短路,不良断开,也可以直接用个小PLC,
    2:线材测试有专用测试机,你可以了解下,不光能侧导通,短路,还能测电阻值,还能加电压测绝缘

    正想说这个,

网友F:
    很简单的程序,我用了一个小PLC 就搞定了
    这是PLC能搞定的??
    输入X0的信号通了接到X1上会没信号吗?

网友G:
    ‘’不过打乱8芯的序号。灯亮灭的序号也会错,客户需要分开测试‘’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楼主:
    8根线对应8个灯,线连接上只能对应的唯一灯亮,线连接的不是对应的灯不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