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RS485延长问题

楼主(2020-08-04):
485主站带10个从站,从站距离3公里,请教如何对485线进行延长,用485中继还是485转光纤延长?

网友A:
转光纤,距离20KM
技多不压身。

网友B:
转光纤,
光纤便宜,只是光纤的485转换器不多,

网友C:
使用中繼器吧,沒用過光纖,用過的請具體說說

网友D:
485服务器加光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