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触摸屏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0-08-04):
现有一旧屏GT12因存在密码无法使用,想清除密码,及程序重新使用。但不知如何操作,请高手指点。多谢

楼主:
屏后面的拨码开关都在OFF位置,按照手册说明在屏的左上角按3秒后,依次按右上角及右下角进入系统设置进行。可GT12屏按说明操作没有反应。请教各位有知道怎么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以解决,将拨码开关234置为ON上电,清空。断电234恢复OFF.屏就可以重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