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4):
请教 三菱GOT2000可使用以寄存器值切换画面ID?该如何设置

如下画面ID
ID No.=0 主菜单
ID No.=1 自动运转
ID No.=2 手动
ID No.=3 趋势图A
ID No.=4 趋势图B
ID No.=5 趋势图C
ID No.=6 趋势图D

当按下开关时,寄存器D0值若如下
D0=3 画面切到趋势图A
D0=4 画面切到趋势图B
D0=5 画面切到趋势图C
D0=6 画面切到趋势图D

另外就是可以显示目前画面ID值的寄存器显示设定

楼主:
~找到了
应该是从这设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