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的温度多少是正常的。

楼主(2020-08-04):
三菱伺服电机的温度问题,最近好多客户反应说电机运行发热,测量温度有70度左右,手不敢长时间摸在上面。咨询过三菱客服说只要驱动器不报警,电机都是正常的,不用管温度。这不烧电机吗?

网友A:
长时间运行电机是挺烫手的,实际使用好像并没有太大影响。功率越大的电机,越烫手。

网友B:
只要不坏,不燃烧,不用管。
个人认为,伺服电机在常熟生产后,部分轴承质量不如以前,导致摩擦生热,偶有遇到反馈的。但都正常使用也没出问题。

网友C:
说明书好像有说允许工作温度,一般选型和安装没问题的话,伺服不会太热,70度算高但也正常,伺服温度普遍比步进低

网友D:
实际上步进马达更加热。不停地旋转的马达。热得烫手。口罩机的耳带旋转马达就是。

网友E:
负载高,温度就搞,70多度很正常

网友F:
松下技术回复,室温45°,电机(100W以上)运行30分钟后,在85°以下,正常
隔行如隔山

网友G:
伺服温升40-50都正常,就是比环境温度高40-50度,只要电机内的永磁体不退磁就没问题,出现退磁温度都要100多度以上,步进电机也是一样的,
温度高对电机寿命肯定也是有影响的,
电机内都有温度传感器或是驱动器有自己的电机发热计算,电机温度过高都是有保护的
其实在机台上做钣金把电机档起来,不要人能随意就碰到电机就好了,
电机都有质保,烧了找厂商维修啊

网友H:
怕热加装风扇就可以了

网友I:
不摸就烫不了手了

网友J:
70度很正常,以前我遇到过步进电机到110度左右的照样用。

网友K(2022-04-09):
我这里有一台三菱HG-SN302J-S100的伺服电机,外表温度达到100度以上,停机几分钟就开不了机,伺服报AL52.3.只以换另外一台电机才能开机。

网友L:
加个小风扇,电柜散热风扇就可以。我是这么加的,效果不错。
自学

网友J:
以前我用2.2KW的伺服做摆动电机,惯性也比较大,温度也非常高。完全可以正常用,没问题的。

网友M:
只要没有停机报警都没事。顺便可以考验其防火及耐热性能实验。。。。

网友N:
说的太对了,学习了
工控人加油
三菱伺服电机的温度多少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