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输出点容易粘连???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2020-08-04):
以前都是用欧姆龙和三菱,现在换了家工厂基本全用西门子200和200smart,有个问题就是点容易粘连,有发生几次换输出点了,负载是直接控制变频器运行端子,之前用三菱欧姆龙几年不会出现一次,难道是山寨的西门子?
自学

网友A:
变频器运行端子的电流四舍五入等于0,还是检查下其他问题吧

网友B:
匪夷所思!

网友C:
控制继电器粘连还有点意思
就是变频器的常开点经常坏也确实厉害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10mA的电流也能粘连,就算是干簧管这么小的电流也不会粘连。

网友E:
这个有点意思?要找找原因。

网友F:
感觉选择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 ,通过中继去控制变频器的运行信号,可能会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G:
有点匪夷所思,查查线路吧,有可能线路有粘粘,或者plc是盗版货?

网友H:
加个中间继电器呗。也可能你买的货有问题,当时图便宜,买的二手,返修的?

网友I:
用过不小上千套,暂没发现控制变频器输出点粘连

网友J:
楼主 你这个情况我们单位发生了好多次,个人觉得这款plc似乎是有些不太靠谱。继电器触点怎么也得有个5a以上吧,不可能控制着变频器的接线端子就粘连或者不动作。非常轻的负载。要么粘连要么不动作想不通。西门子的plc不会这么垃圾吧?
我的老天,咋这么难?

网友K:
呃,如果正品就有点匪夷所思了。一般触点最起码有0.5A容量吧,一般大厂变频器逻辑触点电流不会超过20ma,基本无感呀
西门子200smart输出点容易粘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