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称重程序编写

楼主(2020-08-05):
要求是这样的 比如 八个通道一个称重模块 不是每个通道用 例如我选择1 3 5 7 通道 1通道料要20斤 3通道50斤 5通道10斤 7通道 30 斤 最后的称重仪表要是110斤
下次又是12345通道 也就是通道选择是随机的 这种程序如何编写比较标准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网友A:
根据选择通道判定,轮询所有通道,开启就进行秤料,完成后轮询序号+1,通道关闭轮询序号也+1,整体思路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