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5):
PLC可以作为MODBUS从站,与变频器通讯吗?

我用smart 200试了下,程序没有报错,但是变频器没反应,用串口工具监视,也没有报文,是不是说,这个方式不可行

有没有大腿指导下

然后,modbus一般什么情况下,PLC作为主站或从站,仪表、扫码器、相机之类的一般作为主站还是从站???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A:
我见识少,变频器一般只能作为从站。
你是哪个型号的变频器?

楼主:
台达VFD-EL
引用 网友A:
我见识少,变频器一般只能作为从站。
你是哪个型号的变频器?
有事加我头像微信

网友B:
变频器作为主站,
怎么设置从站的地址,并且进行数值计算这类操作?

网友C:
變頻器一般都是當做從站,如果PLC也是從站,哪一個是主站呢?Modbus就是主站發指令查詢從站,從站回應主站,如果沒有主站也就談不上通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台达VFD-EL

确认下EL系列能作为主站不?怕不可以哟!

网友E:
你先了解清楚什么是主控设备,什么是执行设备。做通讯之前,先用分别用串口软件调试对PLC和变频器调试,调试OK了再用PLC通讯。

网友F:
仪表、扫码器、相机、变频器只能作为从站,PLC作为MODBUS主站,只能用PLC读写丛站的信息。PLC与PLC可以建立主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