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5):
一般都说绝对式编码器的位置在伺服上电是可以直接读出来的,切位置是唯一的,多圈绝对式编码器最大可转4096圈。

问题1)   那么假如在调试过程中,一个编码器被调了3000多圈,现在我想让编码器归零,
                 岂不是要反向转3000圈,这样不麻烦吗?

                 编码器有归零设置吗?如果有归零设置,编码器就不是读取绝对码盘的转动圈数,
                 他就需要电池,这就是网上说的假绝对编码器,需要更换电池的。

                 而读取绝对码盘的编码器零点是唯一不能更改的,这种不需要电池,是真绝对编码器

问题2)绝对式编码器能读数,编码器本身有电池吗?我看很多地方都说编码器3年左右更换电池。

问题3)绝对式编码器最大才能转4096圈,假如一套伺服电机,用了减速机,电机转一圈,工作台前进0.5cm,
            电机转4000转,工作台才能走2M,那工作台有3M长,怎么办,超出了编码器量程范围。

其实我也不是太懂,都是从网上看的,还请指点指点!

网友A:
不知道你看的这个关于绝对式编码器的资料是哪里来的,但肯定不是伺服电机用编码器的资料
现在常用的绝对式编码器,一般分为2段数据,单圈数据和圈数,单圈数据都是17位以上的了,安川伺服早就推出24位的绝对编码器了,按你说的单圈就24位数据,一般是用32位数据来传输的,多圈数据要是只有4096,也就12位,那不是啪啪的打脸
实际传输时也可能是两个数据直接整合后传输1个64位数据,
1:既然多圈数据只是个数据,那当然可以清除,归零了,就是所谓绝对值数据初始化
2:电池是外置的,也是为了方便更换,电池不光是用来保持数据,还会是伺服断电的情况,电机被旋转后,记录被旋转的圈数,这个才是绝对值编码器的真正的意义所在,另外,关于电池,安川已经推出了,不需要电池的绝对式编码器
3: 按你说的电机转一圈台移动0.5CM,4000圈就是2000CM,是20米!
  • 下载积分:+1(2310036294)

网友B:
    1楼高手高手高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