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气缸的控制,如何做到每个气缸的单独控制不影响到总控制

楼主(2020-08-05):
四个气缸的控制,如何做到每个气缸的单独控制不影响到总控制。如题,每个气缸有一个自复位的按钮开关,按下按钮气缸打开,再按一下气缸关闭。触摸屏上有一个总的开关按钮,按下开,再按下关。总开关置on的同时,自复位按钮也还可以控制气缸。无论四个气缸是各自什么状态,按一下总开关,全开或全闭。一直没想好怎么搞,求指点!

网友A:
用沿控制,只要总开关动作,就复位分动开关的所有动作

网友B:
置复位操作就行吧

网友C:
这个又是作业?

网友D:
分析时序,划时序图。时序图出来了,梯形图也就出来了!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网友E:
总开关为状态1,4个分开关为状态2。每次按开关会产生一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按下总开关,用总开关的上升沿屏蔽状态2(4个分开关),再用总开关的下降沿控制气缸。4个分开关同理

网友F:
总控置位

网友G:
M0:总启动,M1总停止,M2阀一分控,M3阀二分控,M4阀三分控,M5阀4分控
K1Y0是Y0Y1Y2Y3
如果是写其他比4个多的是什么样的呢
下载积分:+5(wangdai527)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bruce2020) 热心助人!

网友G:
MOV K4Y0 16个,DMOV K8Y0 32个,如果太多,一个一个写alt太麻烦,可以用循环来做,数量再多都一样。
好的,蟹蟹

网友H:
单控电磁阀的话,直接触屏按钮断开的信号串进气缸线圈输出的前置条件。这样只要触屏按钮断开 所有气缸输出都断了。触屏按钮闭合,气缸才可以按自己各自按钮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