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C#采集S7-400数据

楼主(2020-08-05):
各位大神,小弟没用过西门子的PLC,现在公司有一个需求,产线供水系统采用的S7-400的PLC,需要将水位数据上传到服务器,目前设想的是通过C#采集PLC的数据,并上传;请问西门子的怎么上传,有没有类似三菱MX component的插件,或者西门子有没有TCP/IP发送数据的指令

网友A:
S7 S7 S7
有文化学习的笔记本,
钢笔,铅笔,文具盒,

网友B:
不太好弄,你又不知道S7协议

网友C:
西门子有net软件,可以做opc通讯

网友D:
sharp 7
http://snap7.sourceforge.net/
用这个试试

网友E:
联系这个QQ:1922195756,他做过

网友F:
这里可以下载,包括VB.NET,C#的范例代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

网友G:
PLC数据采集到数据库,直接用数据库网关,都不用开发,配置一下就行;
网关比电脑稳定,与PLC同时启停,不担心丢数据;
这里有案例:
https://zhuanlan.zhihu.com/p/163357393
案例资料:

网友H:
建议用网关。

网友I(2020-09-05):
我自己编程采集过300PLc的数据,

网友J:
推荐 HSL
http://www.hslcommunication.cn/

网友K:
数据库网关支持几台PLC?有没有数据量的限制?
另外如果通讯网络断了,会不会保存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