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簧式传感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20-08-05):
两线式磁簧式接近开关,为什么接线图中负载接在电源正极侧,可以接在负极侧吗?
求前辈们指导?

网友A:
可以的,这种是电流控制器件,源型漏型都可以用。最简单的就是自己接一下试试,以后你就不会忘记了。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

网友B:
按电路图来看,反接能用但指示灯不会亮。还是按电路图按吧!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热心助人!
国产智能视觉产品,媲美进口视觉产品,方便替换,降成本明显。功能齐全,提示式操作界面,可有效降低使用人员技能要求;
免费提供评估方案,上门演示视觉检测效果,提供样机免费试用;

电话/微信:15017195727 ;更多案例:http://www.evautoinc.com/

楼主:
上面两位前辈的解答都是正解,刚试过,反接后照常使用,只是指示灯会不亮,谢谢解答!

网友C:
两线功能不分正负 但是指示灯分正负 大部分都这样 少数是功能指示灯都不分正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