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最多可以带几路232通讯?

楼主(2020-08-05):
如题。。。。。。。。。。

网友A:
根据选软件是2路:
1 基本单元 FX3GA-40MR-CM 1
2 功能扩展适配器 FX3G-CNV-ADP 1
3 通信网络 FX3U-232ADP-MB 2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B:
232BD,232adp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C:
2路,指令只有RS指令和RS2指令。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D:
难道后面就不能扩展FX2N-232IF的通讯扩展模块?
下载积分:+1(13771165220) 真诚感谢!

网友E(2021-07-31):
CH1 C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