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6):
             站长 版主 大佬

             我现在想用三菱FX3U+FX3U 485BD 与 松下A6伺服通讯。现在能通讯上,读不出数据。(读伺服扭矩值)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附件是程序
附件: FX3U+FX3U 485BD 与松下A6伺服通讯.rar (161 K) 下载次数:171

网友A:
你怎么证明你是通讯上的?RD,SD都闪了?还是成功读取出其它的数据,有返回?
加油!

楼主:
  RD SD 都闪烁  没用数据返回

网友B:
一、RS D210 D200 D30 D201,虽然后面有赋值给D200和D201,但是M8000先通,后来才赋值
最好直接写成  [RS   D210  K8   D30   K8]

二、不知道发送的报文是否正确
可以先把校验码算出来,用串口调试助手向伺服发送。
伺服有响应后,再把发送的内容直填到D210~D217中。
反正你是固定读一个地址,直接填校验码到D中好些。

三、如果有数据返回,虽然没用,但你可以从对方设备的手册上查这个数据是什么意思,比如有可能是地址不存在,或者校验码错误。

网友C:
MOV K17 D201改为MOV K7 D201

楼主:
回复三楼站长:我用你给的方法试试看。。。。

回复四楼大神:你说的我试过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