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6):
新手学习中......
向各位前辈请教!
需求:
电机旋转一周,有几个执行机构在一定角度上动作,(如通气、上液等)也就是需要控制各个执行机构的起止角度,程序如下图:

其中:
X0:编码器A相,分辨率360p/圈;
X1:编码器Z相(用为原点);
Y5、Y6、Y11:输出到执行机构
另:D401~D407,除D403外都是触摸屏输入,范围为0~359之间。

现象:
当电机转速小于等于60rpm时,程序能正常工作;但当速度大于60rpm时,输出不正常了。
问题:
1、是否因为C0是普通计数器,速度跟不上?
2、简单程序正常工作范围的转速要比综合(大)程序的高?
3、换为C235后的高速计数器,程序需要改为DABSD,即,32位的,D400就乱了,请教一下,是否需要使用高速计数器?
请高手指教!
或者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

楼主:
刚才试了一下,在一个只有50多步的程序中(如上贴图中)电机速度可加到120rpm能正常输出,速度再大就不灵了。
但这段程序放入一个大程序中(大约500多步),速度达到60rpm,Y5、Y6、Y11输出一直就是ON不变了。

网友A:
编码器都用不对(=_=),有专用的地址吧?最好用增量编码器有abz三相,然后位置也要搞对,比如从100到200和,200到100的区分,还有记得气缸是否有感应(前后限),还要增加判断位。。

楼主:
编码器我只用了A相,z相作为原点清零
,在低速时是正常的,只是到了高速就不正常了

网友B:
Z相归零也换成高速中断试试,如果编码器是A,B,Z相的最好是按专用地址接
半夜3点多还发帖,大哥注意身体啊

楼主:
我将编码器A、B、Z项分别使用X0、X1、X2输入,效果不大。
待我消化一下“梦雨天涯”前辈的帖子,再看看情况,
谢谢二位前辈!

网友B:
应该是受到PLC扫描周期影响,程序越大扫描周期越长,想要不受扫描周期影响,高速计数器的比较指令了

楼主:
考虑也是收到扫描周期的影响,把设备运行时用不到的程序放入子程序等方法精简后,有所改善但还是满足不了要求,我在看看楼上所说的高速比较功能看看。

楼主:
使用比较方案后,还是出现本帖开始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受到PLC扫描周期影响,程序越大扫描周期越长,想要不受扫描周期影响,高速计数器的比较指令了

按您的方法,使用DHSZ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了!谢谢!

楼主:
在这个环节上,又出现问题了。
我使用步进电机外接编码器,360p/r,使用DHSZ问题貌似解决了。
但我的实际应用是伺服电机+10:1减速机,伺服电机编码器(A相)为2500p/r,也就是我的输出轴转一圈,伺服电机及自带编码器要旋转10圈,这是时候相当于输出轴转一圈编码器要发出25000个脉冲(A相),将A相脉冲引到X0、再用上述的DHSZ指令,又出现了本帖主题的问题了,即微速正常,稍加速就异常了。
看看各位前辈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B:
你用的是那个品牌的伺服,我记得编码器反馈是可以设定一圈输出脉冲数的

楼主:
一个叫北京时代超群的,说明书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那个品牌的伺服,我记得编码器反馈是可以设定一圈输出脉冲数的

可以四倍频输出,但不知道是否可以分频输出。

网友B:
这个是安川的参数,借鉴参考

楼主:
找了,还是没有!
只有图中这部分

楼主:
这个问题前段时间就发现了,是硬件的问题,X0-X1输入不大于10K,我的调试工装里有个10:1的减速装置,输出轴转一圈电机转了10圈,也就是编码器发送了10x2500个脉冲了,如果输出轴为1rpm,则输出已经是25k了,远大于10k,所以......

网友C:
X输入端的计算单位是秒,输出轴1 RPM => 25K/60 =>每秒约417脉波,还不到1K

网友D:
响应速度要求很高吗,直接高速比较PLC发送的脉冲数量,虽然脉冲是滞后的,不然你只能把反馈编码器装到减速机输出轴。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网友D:
高速计数器表格比较DHSCT可以立即输出Y,然后A相输入X0做中断输入清除高速计数器,并在程序中多次使用输入刷新指令触发中断。
人要是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要是不行干一行不行一行一行不行行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X输入端的计算单位是秒,输出轴1 RPM => 25K/60 =>每秒约417脉波,还不到1K

我的电机编码器A相输出是2500pulse/圈,(4倍频是10000),电机后带有一个10:1的减速机,也就是我的输出轴转一圈电机要转10圈,编码器脉冲输出就是10x2500=25000了,
每秒一圈,输出25000
每秒三圈的话,输出就是75000了,而我的输出轴要求最高转速为不低于3圈/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响应速度要求很高吗,直接高速比较PLC发送的脉冲数量,虽然脉冲是滞后的,不然你只能把反馈编码器装到减速机输出轴。

是的,我要将输出轴的实时位置找到,然后给其他功能部件发命令,我是希望在增加硬件的情况下(就是使用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实现,不然我还需要外挂一个编码器,这样设备结构上会复杂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计数器表格比较DHSCT可以立即输出Y,然后A相输入X0做中断输入清除高速计数器,并在程序中多次使用输入刷新指令触发中断。

我也想过用输出脉冲来实现功能,因为我使用的电子齿轮比是40/1的,电机转一圈我只发出250个脉冲就可以了,也就是我的输出轴转一圈发出2500个脉冲,这个脉冲数我的PLC是可以处理的。
我也一直找这个使用输出脉冲的方法,无奈我是个菜鸟,一直没有搞定!

另外,我在输出轴侧装有一个接近开关的,用来定位输出轴零点的。

网友C:
FX3U 单相单计数可以到100kHz,不然就要使用FX3U-4HSX-ADP,双相双计数可以到100kHz

网友E:
关于三菱

网友F(2020-09-07):
辛苦了,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G:
这个你用中断指令试下,我用过电机转3000转都可以的。不过我的执行元件是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