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6):
公司二手设备用的MCGS屏,又是初次接触MCGS屏,想下载工程来学习学习。

在官网下载了个初级教程看看,学着用以太网口和USB2口连接下载工程到PC机,都联不上,以太网口说通讯不上,IP用的是软件默认的,没有更改;USB连接时提示没有下位机信息。

请问还有哪里要设置还是我设置的不对?或者说有其它方法下载工程文件?

请大神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找度娘,找到了HMI的IP地址,但改了IP后还是无法连接。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人家设置禁止上传了,只能拷贝,不能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设置禁止上传了,只能拷贝,不能编辑,

那就是只能用u盘把程序copy下来吗?拷下来后应该可以编辑的吧?

可不可以将其设置更改?

楼主:
用U盘备份了系统文件,也没有看到HMI的工程文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大师们可以提前图片

网友C:
用U盘备份了的程序是编译过的的文件,原程序肯定没有,被禁止上载了 玩玩

网友D:
禁止上传了的工程,拷屏可以,编辑就不可以了。都是可执行文件。

网友E:
这个上面没有源程序,只有应用界面,源程序下载的时候限制了

网友F:
源程序下载的时候没有把上传的那个多选框给选上,所以只能下载覆盖,不能上传该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