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7):
异地控制,就是指并联启动停止。请教一下,当PLC输入点充足的情况下,异地双重控制,是并联外部触点(就是按钮),还是在PLC内部程序上并联?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是用那一种方法多一点呢?

网友A:
引用楼主fhpyw于2020-08-07 01:09发表的 关于异地控制那种方法好? :
异地控制,就是指并联启动停止。请教一下,当PLC输入点充足的情况下,异地双重控制,是并联外部触点(就是按钮),还是在PLC内部程序上并联?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是用那一种方法多一点呢?
个人因为在PLC内部比较好一点

网友B:
在PLC内部做,以后如果要修改也比较方便

网友C:
距离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