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一般用哪个指令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楼主(2020-08-07):
plc一般用哪个指令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TO?PWM?

网友A:
我們一般是通過通訊的方式直接把需要的頻率由PLC寫到变频器里面执行

网友B:
PWM脉宽调制

网友C:
要看变频器支持什么,最简单的是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数量多的话就走通讯。

网友D:
常用的是模拟量、通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