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电机220V改380V

楼主(2020-08-07):
老铁们 我变频器 现在带的220V的 电机 220v 的不好买了 现在想换380的 同功率的 可以吗

网友A:
不可以吧,最起码自己改不了,找厂家咨询一下吧

网友B:
电机三相220V,一般三角接法,
电机三相380V,一般星形接法,
大部分小功率电机都可以这样改接法。

网友C:
主要看变频器规格。

网友D:
你那个220的电机是三角形接法吧,而且功率不大。接成星型不就是380V了。

楼主:
对的 应该可以换的 改星形的就可以了吧 变频器是380的 ABB的 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