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08-07):
用左移右移指令只能移动8位,不能移16位或32位,想问下平时各位是怎么移位的,西门子的高低位跟三菱的不太一样,如移QW0,结果只有Q0.0-Q0.7,有数,Q1.0-Q1.7就没有数

网友A:
字节交换后再移位

网友B:
你这是在自学吗
因为,我感觉,没哪个项目用这个指令
0000 0000  0000  0000
这是位
第一次移位变
0000  0000  0000  0001
往左移
你记得,低位在右边,或者,你直接模拟运行,数值显示为2进制
转盘移位上需要吧,虽然我没用过,三菱的我一般用的是传送,但是西门子用传送的话,不好移位
专心搞钱
Q群943838323   博图
Q群703935819   昆仑通态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这种用西门子的该如何做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用西门子的该如何做出来
左移之后,右侧移除的空位自动补0了。这个用字节传送,西门子的了解数据类型
左移的话,8位时还可以移,当16位时0000 0000(q0.0) 0000 0000(q1.0),它是这样的,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主要是我怕乱了,列QW0移位,以Q0.0为触发,效果为0000 0001 0000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