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怎么做到快速响应

楼主(2020-08-07):
工况是伺服电机带动工具向一边运动,当力传感器,感应到力值超过设定的值后,马上就回走,如果回走力值超过设定值则快速回走,实际情况是,会过冲,回走时会走的过快,用的是V90的伺服电机,走工艺轴TO指令,哪位师兄有更好的方式或产品推荐没呢,谢谢

网友A:
伺服有扭矩模式……可以到达靠近的数值(比如是200)就减速,到达数值(400)就返回

网友B:
扭矩,转动惯量,速度,加速度,巴拉巴拉一大堆要计算,不然太空洞,没说服力

网友C:
我做过类似的项目,用的步进电机,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如果你的伺服电机每次去的位置是死的话那就很好办,设一个减速位置,到达之前全速运行,到了减速点之后再以一定的速度压,这样测出来的压力是最准的,压力到了设定值回初始位置(回去的速度可快,加减速调大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第二种情况,去压的位置不确定,我做的项目就是这种情况,每次的位置都会递减,那就让电机以合适的速度去要去的位置,压力到了之后立即停止,这样做的精度肯定是比较差的,如果你要精度高可以做闭环控制,就像温度控制一样,PID这种,这样速度肯定又慢了下来,如果伺服刚性太小肯定会来回整荡,只能说这么多

楼主:
谢谢师兄的热心回复,我现在用的就是位置不固定的情况,这种方式是对伺服要求比较高,还是没解决到这个问题

网友D:
总线通讯响应速度最快
相信自我!

网友E:
力矩模式三段速··了解一下
WX:13076996110 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