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运算错误45

楼主(2020-08-07):
运行了几年的设备,突然报运算错误45,想问问各位大佬该怎么处理。

楼主:
清除错误后,RUN又继续报错

网友A:
换台PLC重新导程序。

abcde12345

网友B:
运算错误。要么就是轴速度参数异常,要么就是数据运算错误

网友C:
位置控制的速度参数错误

网友D:
异常时运行------发生运算错误时,提供之运行》》》》》》不选择,ps松下PLC数据运行很容易出现运算错误一般这个我都设置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