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68ADI 的疑虑

楼主(2020-08-07):
当QD68ADI 接受到4mA的时候
PLC里面D值显示为0
接收到20mA 的时候显示为4000
请为各位前辈 那除了最大值 和 最小值
那中间的值该怎么处理 程式我该怎么去做编写
不知道是否有案例可以参考

楼主:
因该是说 该如何呈现表头上的数值

网友A:
看手册,上面有操作地址,还要设置通道。
永无止境 !@#$%^&*

网友B:
这样搞就可以了

网友C:
我来补充一下:
4----20ma 对应 0---4000,
那么 X mA对应数字量为: (X-4)/16*4000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