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7):
开机报警     Incompatible project setting! Please change the HMI model and download again    屏幕是维纶的TK6071IP的,在客户那里用了大约半年了,今天开机就出现这个报警,什么原因一般,开始以为通讯线松动了,但翻译过来说是型号不匹配,可是用了半年了,突然上电出现的这个报警,想不通啊,有大神指导下那!!

网友A:
触摸屏的程序有备份过吗?
有的话,重新传一下,试试看。

网友B:
引用楼主阿龙68于2020-08-07 16:47发表的 维纶屏开机报警白屏什么原因? :
开机报警     Incompatible project setting! Please change the HMI model and download again    屏幕是维纶的TK6071IP的,在客户那里用了大约半年了,今天开机就出现这个报警,什么原因一般,开始以为通讯线松动了,但翻译过来说是型号不匹配,可是用了半年了,突然上电出现的这个报警,想不通啊,有大神指导下那!!

你确定客户没有自己连接电脑鼓捣过吗?
这个问的时候说没有

网友C:
肯定是自己捣鼓过,然后型号没搞对

网友D(2021-05-31):
请问解决了吗,我最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从客户那里拿回来重新输程序也不行

网友E:
是不是显示一下就白屏?重装程序,看看数据线有没问题,换个usb接口,台式电脑要用主机后面usb接口,我以前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F:
更新下系统,然后重新下载程序看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

网友G:
型号设置错误

网友H:
难道是上载变成下载,空程序进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