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怎么把字组合起来,有什么指令

楼主(2020-08-07):
比如我需要把1,23,4,5,6组合成123456,请问有什么指令可以直接用的吗?谢谢大神。

网友A:
如果是全是1位数的,1,2,3,4,5,6,7我还有办法,就是乘法和加法
但你这有23,45这样的,就不固定了,的确没好办法,我太菜。。。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我也是觉得太麻烦了,所以没用简单的加法和乘法,查手册没看到什么指令可以直接套用

网友A:
这两个指令你参考下:
BTOW
UNI
看能用得上不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如图所示
下载积分:+1(qq280853936)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1(wuhualin)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5(king125)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plc初学者)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
老哥,牛逼呀!

网友B:
倒序入栈两次即可

网友C(2020-09-28):
老牛逼了,收藏了!

网友D:
学习一下,4楼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