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7):
两台电机,都是星三角,一台75,一台55,用了两三年了。现在75kw电机启动在星三角转换的时候。高压进线的衔铁电了两次。供电局说变压器有问题。换了变压器之后还是一样。。现在也不敢试,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供电局说变压器有问题,变压器换了谁买单?

楼主:
他厂里有旧的变压器,已经换上去了。200KVA的变压器,在杆子上,好换。但是换上去还是有一样的情况。

网友B:
引用楼主cyh1986于2020-08-07 19:34发表的 电机启动,高压跳闸 :
两台电机,都是星三角,一台75,一台55,用了两三年了。现在75kw电机启动在星三角转换的时候。高压进线的衔铁电了两次。供电局说变压器有问题。换了变压器之后还是一样。。现在也不敢试,请问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75KW是高压电机? 测量电机了吗?电机绕组正常吗?电机接线正确吗?

楼主:
不是高压电机啊。。。。。。就是380V的电机啊,星三角启动

网友C:
查转换接触器触头

网友D:
75KW功率太大了,就算空载启动都有一定得风险,要解决问题得换软启动

网友E:
多大的保险丝呢?检测线路电压是否正常。检测电机轴承,绕组

网友F:
确以变压器新换的,没问题,那就是电机,线路的问题,一个一个排查吧

网友G:
检查接触器没问题?有没有转换失败,卡住了

网友H:
查查高压进线侧是不是控制出了问题,

网友I:
星型和角形机械互锁有没有 还有转换时间是不是太短  吸合的时候有没有火花

网友J:
还是选大接触器来做这个,以前有人说过这个问题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