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如何读取PLC定时器数值

楼主(2020-08-08):
PLC是西门子1215,触摸屏KTP1200,用博图V15软件
想才触摸屏上读取定时器当前值(用的是接通延时定时器),触摸上找不到对应的DB块,应该如实使用呢?
各位大师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你可以把定时器的当前值储存在DB块里 然后在触摸屏上调用该变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把定时器的当前值储存在DB块里 然后在触摸屏上调用该变量即可
你说的方法具体怎么操作呢,这个不熟悉望指教。
找 了下时间定时器存在系统块目录下,触摸也能读取的到,但是读取的是MS单位,看着也不顺,做了乘法运算可能是格式对,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B:
DB块里定义正确的数据类型,换算可以在触摸屏里用线性转换。

网友C:
把定时器的ET引脚给个地址 读这个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