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09):
        智能网关IGT-DSER支持多点对多点的设置之间通讯,支持以太网,串口设备混合数据交换;无需编程开发,只须配置数据的起始地址和数量即可,支持热插拔,断电重启后自恢复运行,在实际的工程项目中应用方便。 欧姆龙与西门子PLC之间通讯
        下面是罗克韦尔(AB)的Compact系列的PLC与西门子S7-1500之间的通讯的配置,实现AB的标签数组与西门子DB数据块之间通讯。
        首先在AB的PLC内建立输入和输出数组,用于接收和写入S7-1500的PLC数据,名称分别是IN_INT16、OUT_OUT16,输入80个字即160个字节,输出40个字即80个字节,类型都为INT,如下图,注意新建立的数组须要下载后重启PLC才会生效。

        然后在西门子PLC内建立数据块_4和数据块_5两个DB,号码分别是DB101、DB102,DB101写入到AB的PLC,DB102接收AB的PLC数据,都需要取消优化访问,字节数据与AB的PLC对应,如下图,同样新建立的DB须要下载后重启PLC才会生效。

        然后开始配置网关,通过网关的参数设置软件(下载地址)搜索到网关模块后,读取默认参数,在'功能'->‘类型与设备选择’页面的4种类型选择最下面一项,点'确认当前选择'按钮,切换为类型4,系统为IGT-CLI-MEX,即多设备数据交互模式,如下图,然后下载重启:

        重启后设置网关模块的网口参数,AB PLC的IP地址为192.168.1.9,S7-1500的IP地址为192.1668.2.111,不在同一个网段,分别接入网关的两个网口。网口1的IP地址默认是192.168.1.244,网口2的IP地址是192.168.2.244,可以都用默认IP,网口1接AB的PLC,网口2接S7-1500。
        通过‘功能’->‘PLC之间通讯配置’切换到数据配置页面,根据以上地址空间配置数据,配置好的数据表如下图:

        上表中设备ID是每台PLC设备的号码,可在1~254之间自由分配;DB号码/文件号码参数里AB的PLC对应数组内的起始地址,支持多维数组,比如二维数据格式为0,0;起始地址参数里AB的PLC对应数组名称,或者变量名称,须要与PLC内的名称完全一致;字节数量设置交互的字节数据,只需设置目标设备的数量,上图中的160,2表示160个字节,PLC内存为2字节数据,如果PLC的数组数据类型是DINT,则设置为160,4;网络端口参数AB的是44818,S7的是102;更详细的参数介绍查看网关的手册第6章(用户手册下载地址)。
        可以看到上图中消息栏有显示'所有条目通讯正常'的信息,表示网关状态是正常的,可以通过PLC的编程软件分别强制数据进行监视测试,先在DB101里面的前10个数据和最后10个数据分别设置上数据,然后通过RSLogix 5000监视,如下图:

        可以看到数值都能对应上,然后同样的方法测试从AB的PLC到S7的数据,在OUT_INT16数组的前5个和最后5个设置上数据,然后通过博图软件监视,如下图:

        可以看到数据已经实现了双向正常交互,关于网关软件和手册,以及更详细的案例都在附件中。

网友A:
收藏一下,谢谢分享!
爱好工控

网友B(2020-09-19):
这个不错,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最多支持多少个数据?
2.都支持哪些PLC?可以多台?
3.通讯机制时串行还是并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错,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一下:
1.最多支持多少个数据?
2.都支持哪些PLC?可以多台?
3.通讯机制时串行还是并行?

1.最大数据量是8000字节;
2.支持几乎所有的PLC,具体可查询附件中的文档,支持多对多的;
3.不同的设备有不同的线程,是并行通讯机制,实时性高,响应快速;

网友C(2021-09-26):
一台S7-1500跟4台三菱Q系列通讯,每台PLC大概有100个寄存器的通讯量,能行吗?是4个线程还是轮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台S7-1500跟4台三菱Q系列通讯,每台PLC大概有100个寄存器的通讯量,能行吗?是4个线程还是轮询?

完全可以的。每台PLC一个线程,也可以每台PLC多个线程(1条通讯条目1个线程),通讯速度和效率跟总线一样的。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02765731

网友D(2021-11-07):
如此优秀

网友C:
三菱跟西门子的浮点数的字节顺序好像是不一样的,IGT-DSER网关模块有调整功能吗?

网友E:
非常好,感谢,收藏了

楼主(2022-01-05):
引用 网友C:
三菱跟西门子的浮点数的字节顺序好像是不一样的,IGT-DSER网关模块有调整功能吗?

不同品牌的PLC的字节顺序是有些区别,不同的数据类型字节顺序都不一样的,IGT-DSER网关模块都可以调整的。

网友F:
谢谢分享,
想飞的鱼

网友F:
除了PLC其他的也可以连吗?

网友G:
工控产品生产制造业

楼主(2022-02-21):
引用 网友F:
除了PLC其他的也可以连吗?
除了PLC之外目前连接的比较多的就是仪表和变频器,其它设备如果支持MODBUS协议也都可以连接的;
相关案例:
https://blog.csdn.net/AutoCtrl/article/details/124242478

网友B(2022-07-04):
在几个项目上都用起来了,有字节书序调整,这个确实很方便,到目前表现不错;
不用编程,智能网关实现西门子与罗克韦尔(AB)PLC之间数据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