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定位停机问题

楼主(2020-08-09):
三菱FX3U PLC控制旋转电机,配有ABZ相360个脉冲每圈的编码器,想让电机在每次按下停止键后,都停在同一个角度。
比如,想让电机每次停在120°(Z相后的),当按下停止键时,位置<120°,就在到120°时停止,当按下停止键时位置大于等于120°时,继续旋转直到Z相过零点后的120°停下,使用什么办法好?
新手的我在此谢谢了。

楼主:
当然,电机需要考虑停止前的减速过程。

网友A:
那就比较啊。。。一般来说都是同一个方向动作,快要到达就减速(至于怎么减速,就看你用的是什么)

网友B:
Z相信号作为中断信号,进行中断定位。也可以自己编制程序。

楼主:
楼上二位,能给个例程不?谢谢!

网友C:
上分割器啊

网友B:
用的fx5u写的,3u其实也是一样的。sm5500需要用3u的特殊继电器替换一下。

楼主:
后来我用了DHSZ指令,加上C235,(这贴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85784.html
里面的方法),
目前在测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