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08-09):
想把博途软件装在虚拟机里,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软件装好了,但就是死活连接不上PLC,软件重装也不行,想重装系统的话,太多东西了,好麻烦,所以想能不能把软件装在虚拟机里试试,有人装过吗?用的是什么虚拟机?

网友A:
PING通了吗?
IP不知道,所以的网络段都试了,通不上

网友B:
VMware虚拟机 用起来很方便
要下软件吗?

网友C:
我用WIN10自带的HYPER虚拟机
要下软件吗?

网友D:
虚拟机通讯不上肯定是你没设置好 虚拟机的网络设置仔细看下 有好几种模式 也可以自定义虚拟机的IP
现在是没装在虚拟机里,装在主系统里,就是一直与PLLC连接不上,重装系统的话太麻烦了,所以想装在虚拟机里试试行不行

网友D:
虚拟机里完全可以的
装在虚拟机里会不会出现跟现在一样,死活就是与PLC连接不上呢?

网友D:
不会啊 我的虚拟机用的好好的
你用的是什么虚拟机呢

网友D:
VM虚拟机

网友E:
VM虚拟机的 首选网络设置 IP地址,虚拟机里面设定IP地址,勾选 桥接网络,去掉 复制网络物理链接 的 √勾。

网友B:
引用 网友B:
VMware虚拟机 用起来很方便

需要,我现在用的是VMware Workstation 15 Pro

网友F:
你们电脑什么配置?

网友G:
虚拟机没问题的,我电脑安装了,虚拟机也安装了,都能连上plc,你的连不上估计还是网络设置问题。

网友H:
VM虚拟机用过 没这个问题 直接可以连 上传下载在线 要看你虚拟机网口是不是映射好了电脑物理网口

网友I(2020-11-23):
可以,我试过

网友J:
当然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