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请教超生波发生器怎样设置自动运行

楼主(2020-08-09):
请教超生波发生器怎样设置自动运行,谢谢!
百度上找不到说明书

网友A:
一般來說設定好開完開關後,以後就別理他,反正送電她就開始打.斷電就off,很少看到有外部可控接點的.
引用楼主周信于2020-08-09 19:38发表的 请教超生波发生器怎样设置自动运行 :
请教超生波发生器怎样设置自动运行,谢谢!
百度上找不到说明书

~~業餘打工仔~~

楼主:
已解决,感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