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0):
前辈们,请教个问题:
现在手上一个小项目,用脉冲控制伺服定位,因为设备上没有规定精度,也就不需要通过脉冲当量来计算电子齿轮比,我打算根据PLC输出的最大频率(10KHz)对应电机转速(3000转/分钟)的关系求得电子齿轮比,实际使用中发现,PLC输出低频率时没问题,频率一高,驱动器报位置偏差过大故障,手册上说是输入的脉冲频率过高了。
求前辈们指导:是驱动器一般不用高频率控制吗?是否我提升电子齿轮比,降低输入脉冲频率就行了?求前辈们解答,谢谢了

楼主:
试过加大电子齿轮比了,还是报故障,我再来加大加减速时间试试

网友A:
你这频率太低太低了,啥破PLC才这么点频率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

楼主:
    为什么会报位置偏差过大故障呢?

楼主:
    我将位置偏差过大故障阈值从原先的345868增大到最大值107341824,此问题解决。该参数过大对系统的控制有什么影响呢?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参数???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46203]
    我将位置偏差过大故障阈值从原先的345868增大到最大值107341824,此问题解决。该参数过大对系统的控制有什么影响呢?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参数???求指导

    这就是电机的位置和编码器位置,两者之间的差值。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

网友C:
    直觉是这个伺服太差了。
    谢谢杨工的解答,是我把最高频率写错了,是100KHZ的FX3U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热心助人!
  • 特别提醒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attachment=246203]
    我将位置偏差过大故障阈值从原先的345868增大到最大值107341824,此问题解决。该参数过大对系统的控制有什么影响呢?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参数???求指导

    确定下报警时电机的实际转速是多少,要是没有超过额定转速,那就不是PLC的问题,是驱动器的问题,需要调整电机的响应,这个偏差过大是指令和电机返回的位置数据超过设定值,你加大报警值就会影响定位时电机实际的位置偏差,实际偏差值还是要看机台情况的,这个只是报警值,电机实际还是会慢慢的走到设定位置的
    还有你用的啥PLC 怎么才10K啊,
    一般伺服给脉冲最大值也控制在10K-20K左右,这样比较稳定,不容易丢脉冲
    伺服编码器是多少一圈的啊,要是这个345868是编码器脉冲,可以算下伺服最大偏差都差多少了
    感谢分享!
    编码器是多圈23位绝对值编码器,分辨率8388608,PLC用的FX3U,谢谢您的解答!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热心助人!

网友E:
    减小电子齿轮比,最好老老实实计算电子齿轮比。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
  •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解答,提问中应该是100KHz,少打了一个0
    我现在稍微明白了一些:电子齿轮比不能过大,过大后必然导致脉冲当量变大,影响系统精度。一般伺服给脉冲最大值也控制在10K-20K左右,这样比较稳定,不容易丢脉冲(7楼前辈的经验)。
    加大了位置偏差过大故障阈值才能不报故障,是不是因为电机编码器的分辨率过大导致的呢?

网友F:
    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与精度无关,伺服肯定会走到目标位置的;
    就是电机响应问题,增益调整或减小电子齿轮比或增大加减速时间
    真诚感谢!
    前辈,为什么减少电子齿轮比呢?其他两个方法能明白,减少了电子齿轮比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确定下报警时电机的实际转速是多少,要是没有超过额定转速,那就不是PLC的问题,是驱动器的问题,需要调整电机的响应,这个偏差过大是指令和电机返回的位置数据超过设定值,你加大报警值就会影响定位时电机实际的位置偏差,实际偏差值还是要看机台情况的,这个只是报警值,电机实际还是会慢慢的走到设定位置的
    还有你用的啥PLC 怎么才10K啊,
    一般伺服给脉冲最大值也控制在10K-20K左右,这样比较稳定,不容易丢脉冲
    伺服编码器是多少一圈的啊,要是这个345868是编码器脉冲,可以算下伺服最大偏差都差多少了

    ‘一般伺服给脉冲最大值也控制在10K-20K左右,这样比较稳定,不容易丢脉冲’这是经验值吗?伺服的接收能力远高于这个值,指令是差动信号时4M,集电极信号时200K

网友G:
如果伺服纯粹速度控制,就不如用变频器.f=nPm除以MD
  • 下载积分:+5(飘落的风) 真诚感谢!是用来做定位 ..

网友H:
    伺服位置输出指令=脉冲*电子齿轮比,所以电子齿轮比过大会产生爆冲,而且不正确的电子齿轮比可能会超过伺服电机的响应度造成定位不准,一般电子齿轮比的设定是为了让脉冲数和位置指令之间有一个整数倍关系,简化脉冲数计算

网友I:
    10KHZ?目前主流小型PLC集电极开路的基本都是200KHz,差的也太多了,哪怕上个世代的FX3U也是1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