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0):
如题,具体是一个转盘上面有10个工位,每个工位的停止时间是0.075秒,那么一个工位转动时间应该就是0.025秒,就是0.025秒内走36°。理论上不考虑负载的话,用伺服可以达到吗?
先有鸡

网友A:
计算一下负载转速:
1、36/360=0.1转
2、 0.1*2/0.025=8转/秒=480转/分
满足上面转速的伺服,就能完成你的要求
  • 下载积分:+1(xlz123) 真诚感谢!

网友B:
    LS算的不对哦,你这个是纯理论计算,实际情况下需要考虑加减速的,伺服在路上不耽误时间,耽误时间的是加减速。
    为了补偿加减速的时间,需要更高的目标转速,而且电机的功率裕量要足够大,大多少要看你的加减速时间和恒速时间的比例。
    也就是说你那个25毫秒,还要分成三段来计算~
    而且一般这种应用,速度加上去好加,大力出奇迹就行了,但是减速的时候伺服未必拖的住,特别是机构刚性不好的。
    嗯。。我就是怕加减速的问题,那加减速的设定是跟啥有关,负载吗
  • 下载积分:+1(xlz123) 真诚感谢!

网友C:
    引用楼主xlz123于2020-08-10 10:48发表的 求解!伺服电机可以在一秒内完成10次启停吗 :
    如题,具体是一个转盘上面有10个工位,每个工位的停止时间是0.075秒,那么一个工位转动时间应该就是0.025秒,就是0.025秒内走36°。理论上不考虑负载的话,用伺服可以达到吗?

    理论不考虑负载和机械,是可以的
    但实际情况影响的就是负载和机械
    按个人经验,有关系的是你转盘直径,重量,电机可以承受的负载惯量,转盘类影响实际使用的一般不是转矩是负载惯量,就是电机能不按设定加速度把负载转起来,能不按设定减速度把负载停下来,停不下来就产生抖动了
    好的   ,谢谢了,因为现在只是老板的理论设计 ,还没有机械部分的数据
  • 下载积分:+2(xlz123) 真诚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S算的不对哦,你这个是纯理论计算,实际情况下需要考虑加减速的,伺服在路上不耽误时间,耽误时间的是加减速。
    为了补偿加减速的时间,需要更高的目标转速,而且电机的功率裕量要足够大,大多少要看你的加减速时间和恒速时间的比例。
    也就是说你那个25毫秒,还要分成三段来计算~
    而且一般这种应用,速度加上去好加,大力出奇迹就行了,但是减速的时候伺服未必拖的住,特别是机构刚性不好的。

    理论计算中已经考虑加减速时间了,实际控制效果要考虑转动惯量比了,建议满足转速情况下增加减速机

网友D:
    单纯的电机计算是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过你还要考虑这10次启停中间的工作时间,就是工位的工作时间,
    停的时间是上下料的时间。。0.075秒  。。。加工是有凸轮机构,转过去就加工好了。

网友E:
    引用楼主xlz123于2020-08-10 10:48发表的 求解!伺服电机可以在一秒内完成10次启停吗 :
    如题,具体是一个转盘上面有10个工位,每个工位的停止时间是0.075秒,那么一个工位转动时间应该就是0.025秒,就是0.025秒内走36°。理论上不考虑负载的话,用伺服可以达到吗?
    有没有加减速时间?每个工位停止时间那么短,有什么能?
    这只是老板提出的要求 ,然后现在还没有机构,但我感觉按我们之前的机构的话还是需要加减速的,转盘比较大。停下的时间是上料下料的时间。个人也感觉不太靠谱。。。

网友F:
    别想了,达不到的。

    专业外协

网友G:
    做不到的,25毫秒,你光考虑电机了,有考虑程序的扫描时间吗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H:
    DD马达直驱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I:
    不大可能做的到

网友J:
    定时延时扫描输出应该不需要考虑到周期,要不然就做成凸轮结构

网友K:
这是要创造威尼斯吗?

网友L:
完全可以。当然这和伺服性能有关,我用j4走过每分钟1000次启停。
还是得看机构吧

网友M:
难不成是在制作光刻机?这么短的时间不知能完成什么要求?
不是啊 ,转盘上面有个凸轮,转过去就可以实现加工动作了,冲孔或者组装的、检测的都有,停下的是上下料的时间。

网友N:
应该没有问题。我现在也在设计一台设备要达到每秒起停50次,用台达A3伺服的内部位置,外部给一个信号就行了。有咨询过台达的技术部,没有问题。

网友O:
凸轮可能达到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P:
不计较成本,用凸轮

网友Q:
参考=>
绕线机视频
连结中视频的绕线机 可以做到每分钟600匝,水平旋转轴每匝来回各定位一次,也就是1200次/min,相当于每秒20次定位。较短行程的工件速度可以更快。

网友R:
使用机械来解决吧,让机械设计人员头痛去!!!!!
选用好的伺服电机,机构惯性大实现比较危险,如果甲方产品变动大的话,调试的时候会要了亲的老命,惯性小没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