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8-10):
各位大家好:
关于松下A5伺服电机设置电子齿轮比走准;脉冲当量是0.005MM   、  电机每分钟3000转   、  PLC发送2000个脉冲   、  滚珠丝杆是10mm   、   驱动器P0.08 设置为0     P0.009   设置为
65536     P0.10设置为 125        请教各位大师为什么走不准呢 ?     65536/125*2000=1048576

网友A:
你的走不准是指每一次都出现很大的偏差吗,还是是说都在一个位置,但不是你计算的位置

楼主:
调试时设置:10mm  实际走的不是

楼主:
不是你计算的位置

楼主:
不是我计算的位置

网友A:
明白你的 意思了,你设定了走10mm,但是走的不是这个值,如果说重复测试的位置没偏差就是你的齿轮比有问题,如果重复位置偏差,检查一下脉冲有没有丢失

网友A:
你直接设定电机旋转一周10000脉冲,然后发10000脉冲,应该就是10mm了

楼主:
我试过了  S7-1200 组态1000脉冲   丝杆 10mm               驱动器P0.008  设置 1000  P 0.009  设置为  1     P0.010设置为 1    用游标卡尺量还是不准

网友A:
重复精度多少,?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  S7-1200 组态1000脉冲   丝杆 10mm               驱动器P0.008  设置 1000  P 0.009  设置为  1     P0.010设置为 1    用游标卡尺量还是不准

网友B:
S7-1200 组态1000脉冲   丝杆 10mm   驱动器P0.008  设置 1000    发1000个脉冲丝杆实际走了多少mm?如果是来回运行测试要考虑丝杆正反转之间的误差.

网友C:
电子齿比计算错误,看一下我上次发的贴子应该对你有帮助

网友D:
电子齿轮比设错了
直接设1圈脉冲数,P0.08 试试

网友E:
你这种直接设定一圈多少脉冲就行了
平常心!平常心!

楼主:
关于松下A5伺服电机设置电子齿轮比走准;脉冲当量是0.005MM   、  电机每分钟3000转   、  PLC发送2000个脉冲   、  滚珠丝杆是10mm   、   驱动器P0.08 设置为0     P0.009   设置为
65536     P0.10设置为 125        请教各位大师为什么走不准呢 ?     65536/125*2000=1048576

网友F:
电机走整圈,哪怕不知道公式,几分钟也能把这电子齿轮比凑出来了

网友G:
感觉电子齿轮比不容易理解的话  别管p0.09p0.10   只设定p0.08每转多少个脉冲就行了  松下的驱动器内部自己计算齿轮比

网友C:
松下A5系列伺服电子齿需设定pr0.09 pr0.10这两个参数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于松下A5伺服电机设置电子齿轮比走准;脉冲当量是0.005MM   、  电机每分钟3000转   、  PLC发送2000个脉冲   、  滚珠丝杆是10mm   、   驱动器P0.08 设置为0     P0.009   设置为
65536     P0.10设置为 125        请教各位大师为什么走不准呢 ?     65536/125*2000=1048576

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 你是怎样计算出没出当量是0.005MM?

网友I:
马达的具体型号和控制器的具体型号写明一下。我看看再这边试验一下。刚好有10MM导程的螺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