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4,4.4版本,用V16,通迅不上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08-10):
1214,4.4版本,用V16,通迅不上,所有的网口地址都试了,就是搜索不到PLC,该如何解决才好?之前用网口下载过FX5U的,所以可以确定网口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截图看一下

网友B:
能PING通吗?
网线没问题?再就是看下黄,绿指示灯,电脑端的,PLC端的。都没问题的话,在线访问,选择你的网卡,更新可访问设备。看能不能找到?
不知道IP地址,搜索不到PLC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一直连不上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驱动也有,就是一直连不上

网友C:
你电脑上的IP地址设置了吗?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有设,但是不知道PLC的IP地址

网友D:
在博图工具栏 在线访问能不能看到PLC

网友E:
先查找可访问设备,设置好IP地址 不要直接用在线搜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还是没有连接上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没能连接上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我问下,用网线与PLC连接后,显示未识别到网络这种情况正常吗
1214,4.4版本,用V16,通迅不上

网友F:
楼主,我倒是觉得你不要设置IP搜一下看看。

网友G:
电脑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卸载360等软件,重置以太网网络
免费方案支持,带徒弟
==承接自动化项目==
TEL/VX:13701841216

网友H:
关闭除以太网卡以外的所有网卡,重启电脑,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I:
添加PLC时版本选的对不对?
版本没错的

网友J:
先ping一下,看看能不能ping到PLC
如果能ping到,看看你的电脑是不是多个有集成网卡和独立网卡。。。
如果ping不到,电脑和PLC的IP换到后面的地址重试。。。
现在就是IP不知道,不好PING

网友K:
我猜你没有编译,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没程序的

网友K:
我前段时间学习连接也没程序,死活连不上,最后编译后可以了!我用的V16

网友L:
局域网IP扫描工具扫一下,有个默认IP的

网友M(2020-11-08):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连接上

连接上了没有???
系统重装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