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08-10):
1、想的是在自动状态下,要切换动手动状态时,需要等自动程序完成后才能退出,才能够切换动手动程序,不然报自动运行中,未完成排空,不可退出。得等到机器排空后才能切换。不然的得按下急停,程序初使化,才能切换到手动。
2、要么是自动运行中,切换到手动,自动暂停,记录当前姿态,手动可以操作,但是想切换到自动时,姿态得与自动前姿态一致才能切换到自动,只是这样写,在有定位时,不太会回归到自动前的位置,逻辑上也比较复杂。
3、当机器中有单循环要求时,手动-单循环-自动又该如何切换呢?
4、停止功能,当按下停止时,是要动作立该停止,还是等机器单周期运行完才停止好呢?
5、自动启动的流程:
(1)是否要先切换到手动状态,按复位,进行机台总体复位,然后才切换到自动-启动。在手动状态下按复位好还是在自动状态下按下复位好呢?
(2)还是说直接切换到自动状态,直接按下启动,机器自动复位回归,然后运行?
6、报警处理:
(1)当气缸报警时是切换到手动状态下处理好,然后再切换到自动状态,启动。
(2)还是说当气缸伸出状态,会自动缩回,然后报警,按下复位后,气缸伸出。

网友A:
这些不是很简单的么--

网友B:
我觉得你应该是有机器上的程式的,最好在原程式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网友C:
这个都是你决定的,这个也是设备需要的系统操作方式,这也是需要你来处理,而不是一个只明白单纯的指令来处理的,得组合起来。
你的这个思路,也是我常年的思路结构

259548965QQ技术群,共勉前进

网友D:
你的逻辑有点乱,但是看德出来你是一个努力学习的人。

回答你的问题,
第五条, 需要在手动情况下,复位,然后才能开启自动。
第六条,气缸报警 需要切换到手动状态下,复位,然后才能开启。报警发生时,设备最好不要有动作,停止即可。

共勉~
报警时,会不会别人在手动状态下过多操作,没回归到自动前的姿态就启动了?感谢!

网友E:
顶一下,入门到精通的必经之路

网友F:
初学者的烦恼,先根据你自己觉得完美的方式去写,慢慢根据实际情况改进!
新手上路,多多指教!

网友G:
参考一下联动一个循环在结尾加联动复位指令RST

网友H:
手自动做一个切换的I点,常开常闭做切换信号,可以用钥匙开关切

网友I:
手动状态下长按复位三秒,所有气缸恢复初始位置,然后回原点,所有轴回原完成输出原点信号,如果私服有报警造成某个轴回原点失败,可以查看是哪个轴,处理好后可以单独回原。所有轴回原完成以后,可以切换到自动状态。自动运行中,出现气缸动作不到位报警(气管漏气严重,造成气缸动作超时报警),自动运行会暂停并发出报警信号,可以按复位消除报警后启动自动,程序继续运行。如果是气缸卡住造成动作不到位,需要在手动状态下,单独控制气缸,消除故障后,恢复报警时候气缸状态(电磁阀得电或失电),切换到自动状态,按启动按钮,设备继续运行。假如出现故障,伺服轴手动移动过位置,在自动运行以前也要回到报警时候的位置,手动处理后没有恢复原位置,按启动不管用。运行中出现伺服驱动器报警造成原点丢失,根据工艺要求可以单独回原后继续运行程序,特殊轴伺服报警造成原点丢失,必须进行总复位,才能回原(防止回原方向会有其他干涉)。

网友J:
手自动切换主要是自动状态切换到手动,看个人想法或者现场需求,
一般从手动到自动,或开机切换自动,机器自动回归原点状态,报警清除,(一键启动功能)
但当自动切换到手动,机器在运行过程中最好不要这样干,可以加互锁功能,先暂停或急停,再切换手动,(如果动作冲突,手动动作也是要先回原点)
停止 功能一般使用暂停,这个如果动作多的话,写起来增加的东西太多了,看客户要求,如你所说的一个周期停止,那可以理解为周期动作与连续动作,这个可以进行自由切换
报警动作看安全要求,如果是卡料故障或者需要人为进行手动操作,建议作相应的急停处理

网友K:
提出这个问题的一定是机械设计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D:
报警了之后,设备一般会停止。
再次自动启动时,是要求设备回到原点的,否则设备不会动作的。
所以,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网友L:
看你的设备和具体逻辑。如果模式切换会产生危险,那只有在停机状态下才能切换设备运行模式(大中型设备一般使用此种方式)。小型设备看你喜欢怎样搞,但是安全是最重要的,不要改善了设备赚点钱连赔偿费用都不够!!!!!!

网友M:
这个是要根据不同的设备,做不同的处理,要配合设备本身的特性以及操作人员的使用习惯等再做权衡,并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N:
记录状态?只要机台够大,这记录状态的程序就无穷大了。我们这边现在是一刀切,自动运行中,停止后做个任何手动动作,对应区域就需要做初始化动作,根据当前的各种状态来还原到停止前的位置。
初使化时有干涉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N:
记录状态?只要机台够大,这记录状态的程序就无穷大了。我们这边现在是一刀切,自动运行中,停止后做个任何手动动作,对应区域就需要做初始化动作,根据当前的各种状态来还原到停止前的位置。

干涉?气缸知道位置,伺服你只是停止又不是停电重启,一样可以回去,哪怕重启了伺服也可以尽量加装电池断电保持,动作顺序卡关好就不会出问题。

网友O:
自动一套控制,手动一套控制。暂停时,手动可用。自动运行时,手动不可用。用不同的位控制
如果是带断电保持的功能的吗?断电前走到哪,上电也也能继续往下走,主要是切到手动后,自动前要回原位这种一直没想好该怎么写好,如果保证回原位不干涉

网友O:
如果设备复杂,存在各种干涉。建议伺服一定得是带电池,绝对位置的。
这样只在第一次,手动辅助复位后。
以后你需要做什么复位,动作什么的。规划好动作顺序就行了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当设备需要断电保持时,手自动切换该怎么做好呢?上电后继续断电前的流程往下走,现在所想的是自动切到手动,自动流程全都清零,要断电前,需要等待机台到达一定的位置时才能断电,当上电时,要按全轴回原,气缸,电机,回到原点,然后启动,继续之前的流程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