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软件是怎么了

楼主(2020-08-10):
今天准备使用三菱软件 works2,点击之后就这样了。
卸载了一些其他软件,清理了垃圾,重装了软件,整理了桌面,还是不行,以前用的好好的呀!
路过的大师们,请指点我一下,谢谢!
我该怎样处理呀?

楼主:
WORKS 3 软件能正常使用。

楼主:
我再等会儿,帖子别沉了。

网友A:
换个位置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B:
参考下这: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291930849.html
也有可能是被杀毒软件或别的软件把DLL文件破坏了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感谢两位的帮助 !